楼主(2009-08-15):
我是用在绕线机上的J100-A变频器故障显视E9(意思就是欠压保护)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是不是变频器坏了,请各位帮我吧,谢谢

网友A:
原因基本有2:

1:变频器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偏低或缺相)
2: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导致报警发生。

楼主:
不是一直不好大概3~4小時出現一次欠壓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