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十组继电器全没吸合,自动补偿器显示指示全亮,可就是下面不吸合,是补尝期坏了吗,刚才坏厂里也没加班的,明天在去搞,我把补偿柜闸拉下了

楼主:
自几顶一下

网友A:
电容接触器看下有没有电源送过去,是否保险丝烧掉?

网友B:
一个人不检修,对着哩。明天两个人再干。补偿器一般不会坏。查电源是正路。

网友C:
一个厂不可能只有一个补偿柜吧。把好的倒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楼主的错字应注意一下

网友D:
你的自动控制柜有显示,表示自动控制柜没问题,都不工作表示接触器线圈无电压,查一查控制回路的熔断器,如果是220V的查一查零线有没有断。

网友E:
220V的话查下接触器的公共零线,有可能是哪里松了。要不不可能每一个都不着的。

网友F:
很明显主回路的保险断了!而且从你的描述看柜子本身的接线就有问题!指示灯不应当接在补偿控制器上!典型的偷懒接法。补偿器给出了吸合的指令,指示灯立即亮了,而接触器没有吸合,补偿无效,继续指令,继续亮灯,直到你所有的指示灯全亮!还有一种可能是接触器下端的热继串联接线,而恰巧第一个保护动作,于是后面的全保护了!

网友G:
楼主发份原理图来睇下啦。。。。
或者重新根线不难的

网友H:
保险丝断了,请注意:柜内有熔断器,一般是RT系列,查下,另外控制器后面有熔断器,一般是玻璃管,5A,查下。

网友I:
是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上的输出控制状态指示灯亮吗?电压是220V的你查一下自动补偿控制器上(V)接线有没松!(V)若断开自动补偿控制器只显示/不动作。还有在接触器上面有一条公共零线是否断开

网友J:
烧保险啦

网友I:
绝对不可能烧保险!如果输出控制状态指示灯全部都亮!那么自动补偿控制器就坏了!便宜的二百多一个/。华冠五百多块钱(12路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是保险断了,我把10组电容和自动补尝器全换了,呵呵

网友D:
你怎把电容和自动补尝器全换了,老板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