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一台CP1H老是连不上电脑。CMP2A系列的可以用。怎么办?USB连线有用但不能上传。修改,下载程序。请师傅门指点。谢谢。QQ872636116

网友A:
我下的,什么连USB驱动都下下来了啊

网友B:
呵呵;
CP1H如果直接用USB的话软件内通讯选USB,不要选COM口,同时驱动在安装的软件里有附带的;

楼主:
请问楼上师傅;驱动在软件里就可以不用再安装了。对吗?

网友C:
首先看一下你用的软件中有没有CP1H机型可选,没有就要升级。或换软件
USB联CP1H后计算机会告知有一个USB设备,先让它自己安装驱动,如果不行再指定路径,一般在X:\Program Files\OMRON\Drivers\USB\PLC_NS

网友D:
软件自带USB驱动。

网友E:
软件自带USB驱动的,连上电脑后会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在欧姆龙软件里找。

网友C:
对了,人工你的CP1H选装了RS232接口,可以用于CPM2A同样的方法联电脑,这种方法不用另装驱动,前提你的CXP软件支持CP1H

网友F:
到官方网站下一个

网友D(2009-09-21):
你cx-p软件版本支持CP1H吗?

楼主(2009-11-08):
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2009-12-15):
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G(2022-04-05):
按4楼找到了驱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