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5):
我用西门子S200和罗升的1711触摸屏,想在调用数字输入的方式中设计一个密码输入界面,可是密码总汪能就这么看着输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高手:我想要触摸屏经过一段时间没有操作就黑屏,再触摸时进入初始画面,怎么实现呀?

还有怎么调用关闭屏幕指令,又如何让屏幕从该指令中释放出来(再点亮)?

网友A:
1,密码输入进入画面,要PLC里写程序实现。
2,1711的屏在你不操作的时候,自动会保护黑屏,触摸的时候就会亮。

网友B:
背光时间可以在屏上设置;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如何能显示*号?

网友C:
能否显示*号,要看你的屏本身是否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显示*号,要看你的屏本身是否有这个功能。

从哪里看出来,又怎么设呢?

网友D:
下图是PROFACE屏输入密码的方法,可作参考
当按数字键时,寄存器增加1
密码显示采用message display,与该寄存器对应,显示相应数量的“*”

楼主:
谢谢,我再在屏上找一下,看有没有相似的东西

网友E:
好像都可以再触摸屏里面的功能设置里实现。
比如输入数字时用*好代替
还有背光灯 显示时间也可以设定,比如在多少秒后自动关闭!在用时触摸下就好了!

网友F(2009-10-14):
1711要实现你的密码隐藏功能不容易的,那时候还没想过要这样设计,
我想要触摸屏经过一段时间没有操作就黑屏,再触摸时进入初始画面,怎么实现呀?
答案是1711也没办法。这都是十年前的设计了。
现在有屏能完全实现你的功能,不一定是PROFACE,我知道有屏能作到,也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