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为何带电

楼主(2009-08-15):
零线上有55伏的对地电压,在变压器中性点对地电压为0,距变压器30米开始带电,号外从变压器处引一条30米的地线,在30米处测量也有55伏电压,后在任一一处将零线重复接地对地电伏排除,请高手分析一下问题所在。

网友A:
重复接地不好

网友B:
主要是工作接地电阻太大或三相电能严重不平衡所致,做重复接地只是弥补工作接地的不足。

网友C:
变压器的中性点应可靠接地,主接地线也应可靠接地,然后与之相连,负载地线可重复接地,但零线重复接地就不好了,有时以求方便零地线千万不能混接。

网友D:
是的,我单位用的单相设备多了,全是单相380(接两相)伏,悬挂焊机就出现此问题,重复接地是治标的,把整个系统改成三线五线制,还一定注意把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分开来绝不允许混淆,零线和相线的面积一样,保护零线是50%的,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已改造完一处,还有两处供电系统在等待呢,初步判断是单相感抗设备惹的祸。不知道你们是怎回事啦,给你参考吧。

网友E:
你用电阻摇表测下这接地电阻是多少???
 感觉接地电阻没达标!~~~

楼主:
接地电阻是恳定不符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