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9-08-15):
那位大侠知道工控机和DP站直接通讯的方法?

网友A:
工控机上需要使用DP通讯卡.

或者如西门子一样使用适配器.

网友B:
我们的工控机里面好像安装有一张电子板卡,然后外接DP头就可以通讯了,应该是需要加硬件才可以实现工控机和D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