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器(单回路)回路的投运步骤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9-08-16):
(无正文)

网友A:
1.检查相关的管路、电路是否正常?变送器、执行器工作是否正常?
2.对于单回路,应把调节器的给定开关放在内给定,给定值调至预定的数值;正、反作用开关按要求放正确,比例度、积分、微分都要放至预定值,为了便于整定调节器参数,P可以放大些。
3.先手动操作,手动操作到工况稳定后,再由手动切换至自动;
4.根据实际情况进行P、I、D参数的整定,直到被调工艺参数满足要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