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就是检测皮带轮有没有转的继电器,比如一台冲床皮带传动的,负载重时卡住了但马达还在转,这时能不能通过接近开关来检测?

有没有这种继电器?有哪位知道的给个型号,外形越小越好

网友A:
呵呵;
这个不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B:
速度继电器,我见过的是用在三相异步电机的反接制动

楼主:
在网上找了看到两种比较接近的,转速继电器XMZ-7201、齿轮测速传感器,这两样有人用过吗?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
用接近开关啊。

网友D:
用光电、接近开关都行,或用速度继电器

网友E:
过电流继电器

网友F:
用速度继电器

网友G:
有,雷达检测,我厂就有用这种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雷达检测,我厂就有用这种设备
成本应该很高吧

网友H:
我用过,带输出的电流表.电流时刻显示,H值,L值任意设定.比方说1.5KW电机,正常工作电流3.3A,过载电流设定4A.当电机过载电流超过4A.对应H值的继电器输出.具体型号是MT4W-AA-41,AUTONICS的产品,很好用,大电流可加互感器

网友I:
应该用接近开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带输出的电流表.电流时刻显示,H值,L值任意设定.比方说1.5KW电机,正常工作电流3.3A,过载电流设定4A.当电机过载电流超过4A.对应H值的继电器输出.具体型号是MT4W-AA-41,AUTONICS的产品,很好用,大电流可加互感器
觉得这个不错

网友J:
用接近开关多方便。

网友B:
不能就装个接近开关搞定,还要加其它的东西呀

楼主:
我是这样做:在轮子上做个标记,转动时接近开关就得到信号,再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用接近开关的常开点和常闭点分别对两个时间继电器复位,如某个时间继电器时间到达设定值就动作。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K(2009-09-15):
还是简单点,直接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检测从动轮是否转动,并串接到马达控制回路中就行了

网友L:
11楼的做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M:
如果你用量多的话我建议你用单片机写一个,因为上面说的都将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网友N:
用编码器做精度高,包括速度角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