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电动伸缩门

楼主(2009-08-16):
电动伸缩门电源线日子久了 就会断掉 电动伸缩门的故障无非就是1 不能开 2 不能关 3 开关都不行 4 开和关不能自停 如果出现前三种情况 首先观察电动伸缩门电源线外观有无破的地方 如果有那里就是断点 如果看不见 就把电动伸缩门开在没有作用的开关上[不能开就按开....] 然后顺着电动伸缩门电源线轻柔 如果电动伸缩门突然能动了断点就在那里 如果开或关不能自停 就是相关的限位器坏了

网友A:
分析正确

网友B:
我也经常处理这个东西,我一般是断电,将线头两两连接,再测试通断.

网友C:
善于总结才能得到更多。

网友D:
条理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