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零线与接地

楼主(2009-08-16):
摆渡车不能左右动了 控制电源有指示 测三相380伏 控制电压210伏 其他都是好的 就是不能工作 最后查出是电源进线的零线断了 为什么断了还内能测出210付的电压 配电柜的接地线接在零线上 说来简单 没有遇到 您一下不会想起哦

网友A:
灵干线断了,造成三相电不平衡。(210V由380V分压所致)

网友B:
零线是接触不好了 ,所以不能工作,都有正常的电压。

网友C:
你的电机接地接在零线上,主零线断了,测量时实际是相线与接地的电压为210V,但主零线已断,相线与零线不能构成回路,所以不能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接地接在零线上,主零线断了,测量时实际是相线与接地的电压为210V,但主零线已断,相线与零线不能构成回路,所以不能工作。
分析正确.

网友E:
遇到过一次,检测220V有电压,但提供不了控制所需的电流,中间继电器不停的通断.挺有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灵干线断了,造成三相电不平衡。(210V由380V分压所致)
应当这样理解!

网友G:
有电压,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