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问题

楼主(2009-08-16):
我厂几台150kw电动机。要改为星三角运行。我知道一种接法是用三个接触器。一个管进线。另两个做星三角接法切换。用副触点对两个接触器富锁。但是书中说这是75kw以下电机接法。请问各位同行,150kw接法和75kw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

网友A:
你这问题,似乎////////没注意过,呵呵我们180KW的都是星三角运行(但是启动是空载的),都是那样接的,没点问题啊

网友B:
150KW原来是用什么方式启动的?用星三角启动只是一种方式,与多大的电机没有关系。

网友C:
150KW也可以用星三角形起动。

网友D:
75KW的接法应该也可以用来启动150KW的

网友E:
应该是超过75千瓦电流太大,辅助触头承受不了

网友F:
线路接法都一样,关键是元件参数的选择问题.

网友G:
应该说75KW以下的适合星角运行,大于的是考虑星型时电流小,力矩是否还够大,考虑考虑吧。

网友H:
用两个接触器,就行,CJ12的,5个主触点

网友I:
星三角在启动时力矩比较小,如果负载是重载,就不能用星三角。以前我们做过冷轧机,结果启动不起来。

网友J:
还是用软启动的好!

网友K:
如果是空载的话,星三没问题,我厂240KW有的用星三,也有的用自耦,都用有7.8年了。如果用软启动造价太高。

网友L:
我们车间75KW的直接启动,而且还比较频繁,有时每天两次。

网友M:
星三角启动,顾名思义.只是一种电机降压起动的方式,优点是成本低,缺点是启动输出转矩小,接线我觉得和电机的功率没有关系.不过控制电路很有说道.手头有国际标准图纸,经常做,很简单.动作顺序是按启动按钮----星接触器动作---主接触器动作+时间继电器计时----时间继电器动作---星接触器停止----角接触器运行----时间继电器断电---启动结束

网友N:
最好用降压启动

网友O:
应该是一样的,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