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试机问题

楼主(2009-08-16):
公司最近做了一台带75KW电机的设备,这几天就要试动转了,我用了个200A的刀开关控制总电源,然后用软启动器控制启动,这样危险吗?

网友A:
A3245670最好用空气开关

网友B:
75KW电机?又用软启动器控制启动,没点问题,放心吧

网友B:
最好在软启动器前面装个马达启动器

网友C:
可以,刀开关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网友D:
75KW还用软启动呀,有钱!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最好加自动开关

网友G:
没问题的

网友H:
还用刀开关,我宁可选用250A的空开,试机嘛,什么都不好说,且一个空开也不贵,以后运行也比你200A的刀开关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装空气开关?用刀开关做总开关,空气开关做分开关。这样安全点。

刀开关后面是带了个225A的空气开关,我是怕刀开关送电的瞬间会不会起电弧?我看有的人说要带防护手套什么的。我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电机,没经验,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还有我试机时用多少平方的铜线呢?最多试运转十分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装空气开关?用刀开关做总开关,空气开关做分开关。这样安全点。
刀开关后面是带了个225A的空气开关,我是怕刀开关送电的瞬间会不会起电弧?我看有的人说要带防护手套什么的。我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电机,没经验,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要先合刀开关再合空开,断开时先断空开再断刀开关

楼主:
恩,我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J:
9楼说的很在理,同意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250A的电流表,会不会嫌小?急盼回复,谢谢大家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过了,很安全,只是电机的启动电流有点大,瞬间都超过250A了。

网友K:
这样做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250A的电流表,会不会嫌小?急盼回复,谢谢大家了。
您的所有做法都已经很有水平了。不过,电流表可能没有250A的直读表,需要通过电流互感器进行配套,就选250/5A的吧。启动过程最好将电流表短接,然后通过延接入,以免打坏指针,要是这样,电流互感器可改选为200/5A的,让其正常工作在满刻度的70~80%之间。

网友M:
你可以接成新三角启动啊  那样启动就不会那么高咯  估计啊在300A左右启动电流
随时注意下电流   现在的新东西不比以前的老家伙   那么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