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简单的控制电路

楼主(2009-08-16):
(无正文)

网友A:
适合初学者

网友B:
这是用什么软件制的图啊?很直观。

网友C:
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东西,不过做的图和说明还是很好的。不知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D:
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E:
学习中,以后还要多多请教……

网友F:
有点像课程软件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还是电气联锁,真正的机械联锁是指两个接触器之间的联锁:两个接触器之间有一个撬撬板,其两头分别与接触器的铁芯有联系。当其中一个接触器动作,撬撬板就撬着另一个接触器的铁芯,不让吸合。一般正反转的控制电路和星-角转换的控制电路都选用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G:
下图是在电气原理图中常用的表示两个接触器机械联锁的符号。就是GB 4728.2--84中《符号要素、固定符号和常用的其他符号》的《两器件间的机械联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