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求助

楼主(2009-08-16):
最近搞了一个300PLC只有电源模块 和CPU314 的还有一张MMC卡。现在的问题是接上电源之后 SF一直亮报故障 是MMC卡的原因 还是没有那些已经组态好硬件的原因 ?

网友A:
硬件组态与实际的不相符

网友B:
呵呵;连上电脑查看一下吧;

网友C:
看看硬件组态是不是组态的对。不行换上MMC卡试一试。

网友D:
第二个原因

网友E:
重新组态,下到CPU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