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楼主(2009-08-16):
请教各位高手关于伺服电在转动一分钟内(即以1:1的速比带动圆盘,盘面360度分为120等份,每次只能走3度,在停止2毫秒,在走下一步,如些重复转动)可以转多少圈呢?如果按速比
1:10(即电机转10圈,盘面转一圈)可以提高转速吗?用位置控制,求助了??

网友A:
呵呵;
改变传动比可以改变转速;
也可以改变伺服的转速;

网友B:
电子齿轮改了,速度是变化的,但要注意程序中的脉冲数也要改变,不然位置也会改变的

楼主:
谢谢了,担伺服电机的响应时间一般能在多少个微秒之内呢?如果每分钟连续转是肯定有2500---到3000转,现在主要是启动--停止--启动--停止---------,所以很难控制呀?

网友C:
同意2楼是说法 这是伺服电机的一个特性
要看你选的是什么电机了  所以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D:
走的速度,是由脉冲的频率来决定的,这个可以设置

网友E:
这个伺服电在转动一分钟内转多少,是由伺服电机本身定的,选型的时候,可以选3000转的,也可以选2000转,还有6000转和10000转的,

网友F:
各位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楼主的设备加减速时间很短,电机无法响应,或相应比较慢。不知道楼主是用的是否为日系伺服。就我了解,施奈德的伺服最大频响可以做到8Khz,反映速度相当快。
----------------------------------------------------
愿广交天下朋友:songbudao123@live.cn

网友G:
我现在用的日本安川的西格玛V的伺服电机的相应也很快,系统要求在40ms内电机要转1.25转,使用伺服自带的自动增益调节功能对各环的增益调节后,伺服电机的延迟可以降低到1个毫秒以内。我想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这个系统。

网友E:
如果那样说的法是,伺服电机的响应频率,三菱的J3的可以做到9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