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我们老板办了个饲料厂有台4--8极变速电机,还要用变频器控制快慢,没接触过变极的电机,更别说拿控制器控制了,请老师们给设计个控制图和接线图!!表情表情表情表情好心的信老师和大家帮忙了,就给2天呀!!!!!!!!!!!!

网友A:
你可以先把电机接成四极,接变频器就看说明书吧

网友B:
你应该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一个4---8级转换开关,不能接接触器。在4级时可调到1450/分左右,在8级时可调到730转/分左右。

网友C:
你把电机接成4极,因为变频器有多个速度可接.

网友D:
有变频器没有,顶楼说没错,接4极,在来7段变频控制,肯定能满足老板的需要,2天啊,看变频器手册,先设计设极,7速应该够用,除非要求无极调速,后者我相信你们的东东肯定准备不足,动手吧。

网友E:
你把电机4极接变频器,装个电位器无级调速就可以了.

网友F:
呵呵;已经用变频器了,除非转矩不够,否则没有必要变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