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我们这使用的ACS800 R8i模块式变频器,其RMIO板有两个可编程的模拟量输出通道AO1和AO2,AO1(端子X21:9,X21:10)通过软件定义为电机转矩输出,0-20mA==0-电机额定转矩;AO2(端子X21:11,X21:12)通过软件定义为电机转速输出,0-20mA==0-电机额定转速。这两个模拟量输出目前未接任何设备,现在我想将这两个信号接到相应的处理设备如PLC或者隔离安全栅进行处理后输出,请问该如何接线呢?还有就是在AO输出端子悬空的状态下能否用万用表测量出相应的mA信号呢?

网友A:
呵呵;就是2路模拟电流信号,用PLC的话PLC有AD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两路模拟电流信号在软件定义上是不同的,一个是转矩,一个是转速,但是我在某个转速时用万用表测量这两个mA电流信号时发现电流值是一样的,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软件定义出问题了啊,按理说转矩的mA信号应该是瞬时变化的,且不该等于转速的mA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