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原帖放在PLC论坛第21楼,根本无人看,特转发到这里,还存在什么缺点,请朋友、同行和前辈发表意见,以便改进,非常感谢。

网友A:
运行指示灯可以和KM线圈并在一块。

网友A:
按运行按钮后,动作太快,不能看清是哪一个先动作,是否把动作时间放慢?

网友B:
点评:
(1)没有特别的技术难点。
(2)代号不标准。QU1应该是总开关,电路标注应该是QS1.热继电器应该是FR。
(3)正常开关符号,开点符号应该是在上面向下。
(3)电机标注应该是M而不是D
(4)一般接触器的触点只有四组开点。如0910型就只有四组开点,而本图用了5组。

网友C:
越弄越繁琐了.

网友D:
先不说内容如何,就凭你这个flash就没看的劲,这么快,没看清门道呢,劝你去学习下,
对你有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运行按钮后,动作太快,不能看清是哪一个先动作,是否把动作时间放慢?
同感!!
还有应有线路故障和电机故障时的动作过程.

网友F:
5组常开的接触器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运行按钮后,动作太快,不能看清是哪一个先动作,是否把动作时间放慢?
同感!!
还有应有线路故障和电机故障时的动作过程.
多谢以上各位对本帖的关注。右边的两个按钮就是让您慢慢的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运行按钮后,动作太快,不能看清是哪一个先动作,是否把动作时间放慢?

 同感!!
 还有应有线路故障和电机故障时的动作过程.
多谢以上各位对本帖的关注。右边的两个按钮就是让您慢慢的看呀。

右边按钮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按下按钮后,接触器触点是一块动作的,并不是电源指示灯先动作。是同时动作。再往好里改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评:
(1)没有特别的技术难点。
(2)代号不标准。QU1应该是总开关,电路标注应该是QS1.热继电器应该是FR。
(3)正常开关符号,开点符号应该是在上面向下。
(3)电机标注应该是M而不是D
(4)一般接触器的触点只有四组开点。如0910型就只有四组开点,而本图用了5组。
谢谢您的关注,提的问题非常恳切,但其中:
(2)总开关为断路器,其代号应该是QF。
(4)现在接触器的主触点有三极和四极的,辅助触点原本就有两组常开/常闭。现在还有好多厂家生产可以在上方加辅件的接触器,或者加得电/失电延时的延时头,都有几组常开/常闭触点立马未想起来。
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运行按钮后,动作太快,不能看清是哪一个先动作,是否把动作时间放慢?

  同感!!
  还有应有线路故障和电机故障时的动作过程.

 多谢以上各位对本帖的关注。右边的两个按钮就是让您慢慢的看呀。

右边按钮是一步一步的,但是按下按钮后,接触器触点是一块动作的,并不是电源指示灯先动作。是同时动作。再往好里改改吧。
电路设置的起始工作点是《四、准备就绪》,此时按启动按钮,电路就直接启动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按停止按钮电路又返回《四、准备就绪》。如果在开始或返回以后按灰色左边的按钮,就可以看出合开关的动作了。当然,可以把电路在上班时的工作点设置在《一、合开关QF1》,然后继续按灰色右边的按钮至《四、准备就绪》,就符合电路的启动条件了,此时按启动按钮,电路就直接启动进入正常运行状态,按停止按钮电路就返回《四、准备就绪》而不是《一、合开关QF1》,这样改可以了吧。

网友A:
作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出来看看吧
马上改好传上来让您看,满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说内容如何,就凭你这个flash就没看的劲,这么快,没看清门道呢,劝你去学习下,
对你有好处。
发上来的目的就是请您提意见的,所以劳驾您先看好别人的说明,然后进行必要的操作以后再评议,这样可能会中肯一点,您说呢。谢谢!

网友A:
这次能看清动作了,但是接触器的3组触点应是一块动作,你现在的动作是电源指示灯先动作,然后按钮上的触点,接着是主触头。这3组触头应该是一块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能看清动作了,但是接触器的3组触点应是一块动作,你现在的动作是电源指示灯先动作,然后按钮上的触点,接着是主触头。这3组触头应该是一块动作的。
请看说明,里面有如下内容:《模拟电路以基本控制电路为依据进行绘制,除遵守电器动作时,其常闭点先断、常开点后接通,恢复时的常开点先断开、常闭点后接通的原则外,同类型的触点则以方便叙述来安排其接通的先后顺序。》,这样您觉得不妥吗?那么就将《同类型的触点则以方便叙述来安排其接通的先后顺序》改为《同类型的触点本该同时通-断,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才有先后顺序的安排》,不知道是否有此必要。我以为它们好象是《一块动作的》,也未必尽然。

网友A:
呵呵,就这样吧,不错啊,只是有点繁琐。要准备就绪,要按灰色按钮。

网友G:
这个以前就看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以前就看过了啊
俺在顶楼的说明:《原帖放在PLC论坛第21楼,根本无人看,特转发到这里,还存在什么缺点,请朋友、同行和前辈发表意见,以便改进,非常感谢。》

网友H:
不说电路本身的问题,就是FLASH演示,应该慢一些,一步一步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说电路本身的问题,就是FLASH演示,应该慢一些,一步一步的动作
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说明并做些操作?上面有两排按钮:绿色的一排是自动启/停用的;灰色的一排是步进/步退,用来观察启动过程的,这样的安排好不好?

网友I(2009-09-29):
ytyt wq kf g

网友J:
总的来看还可以,对于电工专业的来说,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有的不太准确。

网友K:
在按停止按钮的时候为什么QU2会动作?

楼主(2010-02-09):
引用 楼主:
原帖放在PLC论坛第21楼,根本无人看,特转发到这里,还存在什么缺点,请朋友、同行和前辈发表意见,以便改进,非常感谢。

顶楼的图图已经有好长时间未能显示了,在这里重新再上传一遍。

楼主:
1000多人想看却又看不着,一次次的重新上传,就是不能正常显示,总觉得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