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我厂A700 11k变频,按说明输入参数后PU操作显示频率变化可加可减,就是无电压电流输出。操作模式,上限,启动,点动设定参数正常。最后没办法恢复出厂设置从新输入参数还是如此。我怀疑是可控硅故障。望大家指点。(基本的速度控制也不行)本人刚接触变频正在学习中望大家指教。

网友A:
看看用端子控制行不行

网友B:
面板上有没有显示有频率及运行信号?

网友C:
有没有运行起来?

楼主:
原来是用端子信号运行的,有一次制动电阻制动时像电炉丝一样红,就没再用这几天才想起用到,可以在PU操作时加减频率也运行,就是没输出电压。

网友B:
如果已经显示在运行且有频率显示,那就是变频器有故障了,需要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用端子信号运行的,有一次制动电阻制动时像电炉丝一样红,就没再用这几天才想起用到,可以在PU操作时加减频率也运行,就是没输出电压。
如果像电炉丝一样红,那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