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我们的设备原本是采用PLC的DI模块输入通道处理接近开关信号,采用二线制接近开关,由PLC为接近开关提供电源,然后接近开关的NO信号线接至PLC的DI通道进行处理。现在我想采用三线制的PNP型接近开关,采用外接的DC24V电源为其供电,然后将其NO触点信号接至PLC的DI通道进行处理,请问是否可行呢?

网友A:
应该可以,加个中继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加个中继到PLC。

中继该如何加呢?如果靠接近开关的信号驱动中继的话,中继会频繁动作,这样讲很难保证可靠性的,直接将接近开关信号接到DI通道进行处理是不是更合适些呢?现场能够确定接近开关信号不会为PLC引入高电压破坏其性能。

网友B:
一定要用PNP吗?

楼主:
如果不用PNP型的,用NPN型的怎么可以啊?PLC的DI检测的是高电平信号啊?如果用NPN型的该如何接线呢?请楼上指点下。

网友C:
西门子的好像要用PNP型为正解,如果用NPN的要用电压输出型,且程序要修改。

网友D:
你用的哪个型号?

楼主:
可选的西门子接近开关型号如下
型号 参数 额定工作距离 工作电压
3RG41 14-0AG01 嵌入式,带3米电缆,PNP型,常开 15mm 15-34VDC
3RG40 14-0AG31
3RG40 14-0AG30 嵌入式,带2米电缆,PNP型,常开 10mm 15-34VDC
3RG40 14-0AB00 嵌入式,带2米电缆,PNP型,常开 10mm 10-65VDC
3RG40 14-0KB00 嵌入式,带2米电缆,常开,二线制 10mm 20-320VDC
20-265VAC
3RG40 24-0KB00 非嵌入,带2米电缆,常开,二线制 15mm 20-320VDC
20-265VAC
也可以采用施耐德OSI灵感系列传感器-接近开关,其可选型号见下表:
型号 参数 额定工作距离 工作电压
XS630B1PAL2
M30×60直径/长度 嵌入式,带2米电缆,PNP型,常开 15mm
0-12mm有效距离 10-58VDC
XS630B4PAL2
M30×62.5直径/长度 非嵌入式,带2米电缆,PNP型,常开 22mm
0-17.6mm有效距离 10-58VDC
XS130BLPAL2
M30×50.6直径/长度 嵌入式,带2米电缆,PNP型,常开 10mm
0-8mm有效距离 10-36VDC
XS230BLPAL2
M30×50.6直径/长度 非嵌入式,带2米电缆,PNP型,常开 15mm
0-12mm有效距离 10-36VDC
XS630B1MAL2
M30×60直径/长度 嵌入式,带2米电缆,二线制,NO常开 15mm
0-12mm有效距离 20-264V DC/AC
XS530B1DAL2
M30×50直径/长度 嵌入式,带2米电缆,二线制,NO常开 10mm
0-8mm有效距离 10-58V无极性
固定件选择--用于圆柱形传感器的带距离刻度的鞍型夹具。
M30直径接近开关夹具型号为:XSZB130

网友E:
可以的,不需要加中继

楼主:
问题已解决,采用三线制PNP,常开型接近开关外接24V电源即可,但是这个外接的24V电源必须跟PLC DI模块的供电电源相一致,否则DI模块接收到的开关量信号会比较微弱,导致无法检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