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求教一个问题。我们有一台富士的变频器,控制的是110KW的电机。不知道控制线怎么接。因为是旧设备,没有说明书。求教有接过这样大的变频器的老师教教。谢谢了。
我的QQ是438905962.电话是13821571563.谢谢了。型号是FRN132G11S-4CX.

网友A:
富士变频器看看是G还是P7、9、11系列的?其说明书在网上是可以下载到的。常用的控制线应该是正转(FWD)开关线、频率给定信号线(V1  0-10V、C1  4-20MA、外接电位器), 外部报警(THR),复位(RST)。

网友B:
说明资料找到了吗?给个准确型号。

网友C:
你必须给个准确的型号才能确定该如何接线啊,说明书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的。

网友A:
楼主的变频器是富士5000G11S/P11S系列的,到以下地址去下载说明书就行了。
http://www.gotogk.com/bbs/thread-24504-1-1.html
下载   “ 27 富士 5000G11S/P11S系列变频器操作说明书”

楼主:
谢谢dlr给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