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6):
最近在用三菱的PLC时候,用晶体管型的PLC的Y0,Y1分别进行两个步进电机的饿控制,写了两条PLSY的指令,怎么才一个电机在转的,是不是同时只能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的运动的?

网友A:
可以控制两台的

网友B:
2个可以同时输出,但不能插补运算;

网友C:
在程序中可以同时使用2个PLSY指令,在Y0或是Y1输出端得到两个独立的脉冲输出

网友C:
PLSY脉冲输出指令,这个编程手册上很容易找的

网友D:
Plsy指令,就是发脉冲指令,可以设定下是y0还是y1端口,用两个plsy就可以分别让y0 y1输出脉冲,这个指令比西门子200的方便多了

网友B:
呵呵;你都用了,还不明白PLSY的意义;
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E:
步进电机 同步电机 微型电机 减速电机http://www.haisheng-c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