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遥控器和接收器的型号是 F24-10D 主卷和小跑车一晃车就总掉电,什么也不好使,过个几秒钟后按下START 在开就好使了,变频器不报警。请高手帮帮忙!急。

网友A:
好像见过这个帖子,哪掉电,是总开关还是变频器,具体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开关也不掉电,变频器也不报警,就是开什么都不好使了,感觉像是接收器里面某个元件掉电,但是都是集成的根本看不出来啊。

网友B:
象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控制电路有接触不良,主要还是查一下主控制电源,应该不是电路板的事

网友C:
换一个新的试一试阿

网友A:
遥控器的原因大。抗干扰能力差

楼主:
换新的太费劲啦,有一个但是型号不太一样!能不能最好判定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D:
仔细检查电路板上的焊点,可能是接触不良.

楼主:
已解决! 我把接收器和遥控器一整套都换新了的,也就好了,呵呵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