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FX2N PLC和压力传感器要用什么模块?如何编程?请各位师傅教教我,谢谢

网友A:
FX2N-2AD  4AD等;
压力传感器必须是输出标准的0~10V电压或4~20MA电流信号;

网友B:
除了模拟量处理外
通讯控制也是一种方式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带通讯功能的不多;

网友C:
2AD,4AD都可以,电流,电压两种方式可选。
具体程序,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上有。

网友D:
主要是看压力传感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一般PLC模拟量能处理的大多是0~10V DC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
如果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不是这种信号,还需要二次转换;

网友E:
我来了 我看见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

网友F:
我用过,我是用AD模块完成的,压力传感器用于称重最好要配变送器,如果检测气压通常不需用,SMC的压力传感器用于气压控制最为理想。

网友G:
AD转换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还有0~5V。编程,看着说明书就行。

网友I:
应该说要看使用压力传感器的类型选择相应的模块,市面是也有一些是脉冲输出的

网友J(2009-09-23):
模拟量模块,2AD;4AD.

网友K: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

网友L:
有那种专门的压力控制仪,传感器接到控制仪中,plc可以和控制仪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