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请问富士变频器u v w输出端接上接触器启动正常。停止时候变频器故障显示co1 co2 co3负载过载。请问高手修改那一参数。如何处理。什么原因 ,小弟再此谢谢了

网友A:
变频器U/V/W输出端直接接电机负载啊,为什么接一个接触器呢?

网友B:
呵呵;是不是停止的同时接触器马上断开了?
这样肯定是要报警的;

楼主:
原来是好的。现在搬了一个地方就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C:
查一下参数是否为自由停车,若在减速停车模式下,即易跳OC故障,而且在开断时,电机感生电压冲击下,逆变模块极易坏掉.应改为自由停车模式.
如果只是拖动一台电机,且控制上没有工频/变频转换要求,建议将变频器输出端直接接电机,去掉接触器.以避免变频器受到开断冲击.

网友D:
有接触器也没关系   只要先正常停机,然后断接触器就没事;
可能是停机时间设置的问题

网友E:
修改停机时间试试

网友F:
是不是变频器停机时间与接触器线圈断电不同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