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安装GX-DEVELOPER-8.34时,我在第一台电脑上安装很顺利,但是第二台和第三台都安不上。同样的安装步骤,都是按要求的先后顺序安的呀

但在后两台上只是那个EnvMEL能安上同,但接下来就安不上了。
有谁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很少见到这问题
安装都出问题,那可能是电脑系统有问题或是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B:
我的电脑也安装不上。

楼主:
在网上查,这个软件是没有人说出现这种问题,不过别的好多软件出现类似的问题,说的原因是[InstallShield驱动有问题,可是我重新下载安装一个新的驱动,也还不行。马上要调试了,不能我这里编制好程序,到调试电脑上不能用呀,有哪位高手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我先谢谢您了。。。

网友A:
如果急,那就先到三菱网站上下个编程软件安装下试下
不要就想着你现在这个软件

网友C:
我的电脑也是装了几次都装不上.换一台就可以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也是装了几次都装不上.换一台就可以了.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那就可能和你的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D:
可以用注册表清理软件先清理一下再安装;

网友E:
你把以前安装的注册信息全部格掉,再从新看装看看。

网友F:
换一版本试试

楼主:
谢谢你们了,呵呵 我换了个7.0版的试了试,都能装得上去。7.0的应该是稳定些的。GX-DEVELOPER-8.34软件编的程序7.0也都能打开,

网友B:
我当时GX-DEVELOPER-8.34软件也未装上,最后也是GX-DEVELOPER-7.0软件装上了。

网友D:
重装XP系统,装好XP后安装软件大多都能成功;

网友G:
格盘,重新做下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H:
看来安装方法没有什么问题,只能重做系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了,呵呵 我换了个7.0版的试了试,都能装得上去。7.0的应该是稳定些的。GX-DEVELOPER-8.34软件编的程序7.0也都能打开,
也可以装个高版本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