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9-08-17):
西门子的MM430变频器控制的水泵系统,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线路上串联的断路器就跳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哪的电流过大引起的呢?

网友A:
那变频器都没有显示什么报警故障码?F0001是过流,引起故障的可能原因
1电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2电动机电缆太长
3电机的导线短路,这个可以排除外
4有接地故障
要么你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你所需要的参数,注意设输入变频器的电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机参数相对应,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05)必须正确无误,电机的冷却必须良好,不能过载,曾加斜坡时间,减"提升"的参数

网友B:
首先应检查,断路器是否接了漏电保护继电器了?如果是,那应该将漏电保护的动作阈值加大,如果否,检查断路器是否误动作。前提条件:变频器没有故障报警。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为断路器本身质量欠佳,或额定容量选得小了,可更换合格的空气断路器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为断路器本身质量欠佳,或额定容量选得小了,可更换合格的空气断路器试验.
如果断路器容量小了,应该启动后就跳闸吧?这个是运行一会儿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