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因为此论坛比较热情,只有在本论坛求助前辈师傅的帮忙。希望有好方法或好产品的师傅们介绍下,在此先谢谢了。问题如下。
假如我要在一块面积是200*200mm范围内,任意位置检测出有无面积40*30mm大小的金属物质,有什么感应器之类的东西能达到我的目的呀? 只要开关信号识别就可以。

网友A:
要准确检测40*30mm的面积吗

网友B:
检测基恩士做的还可以
可以和基恩士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准确检测40*30mm的面积吗
不要准确,只要能识别40*30mm的面积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基恩士做的还可以
可以和基恩士联系下
谢谢付工,其实基恩士也是我们的供应商,问了他们,他们说没有这么大面积的感应器。要用照相功能,这个成本太高。公司不采纳。

楼主:
想用电子称的功能,但没有相关的资料。不知有谁有能提供下~~

网友C:
这样的条件,不好做吧。有确定的长宽,还是任意放置的,也就是所20*60是不允许。
你最好把你遇到问题的过程讲清楚点。
比如200*200范围能是否可能同时出现2个或2个以上的被测零件等。
要用开关量做的话,也许用N个感应开关可以做。每个开关对应一个面积。
比如一个开关对应1*1的范围,当120个感应开关动作时,并且。。。。
不太现实

网友C:
被测零件的尺寸差别大概是多少。比如30*40是一种,还有  多少*多少  的。
要是30*40的有。31*39的也有,要区别肯定难。要是检测30*40,和1*120,那难度自然就低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条件,不好做吧。有确定的长宽,还是任意放置的,也就是所20*60是不允许。
你最好把你遇到问题的过程讲清楚点。
比如200*200范围能是否可能同时出现2个或2个以上的被测零件等。
要用开关量做的话,也许用N个感应开关可以做。每个开关对应一个面积。
比如一个开关对应1*1的范围,当120个感应开关动作时,并且。。。。
不太现实
先谢谢你的回答
不是“有确定的长宽,还是任意放置的,也就是所20*60是不允许”这个意思,是40*30以上的能识别就可以,40*30是最小的范围。
重复出现被测零件我们不考虑。只要能把40*30以上的能识别就可以。
要是用N个开关来做的话,我就不用来发贴麻烦大家了。呵呵~~

网友A:
还想问一下,200*200的这个位置是否是固定的,用照相机嫌成本高,如果用激光测距的话也能解决,成本肯定也不能接受,根据你的描述,只要能检测出它的面积就可以,但是位置是任意位置,是否可以采用红外线扫描,根据扫描出来的数据判断它的面积,这需要设计开发,也不知有没有现成的东西,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想象不出什么样,是移动面?在200*200面上有没有其他物质?金属是平面还是不规则物体?导磁金属?........
问题有点难,照相恐怕也难完成(如何分辨金属非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问一下,200*200的这个位置是否是固定的,用照相机嫌成本高,如果用激光测距的话也能解决,成本肯定也不能接受,根据你的描述,只要能检测出它的面积就可以,但是位置是任意位置,是否可以采用红外线扫描,根据扫描出来的数据判断它的面积,这需要设计开发,也不知有没有现成的东西,
谢谢你的回答  200*200是固定的。我希望的是能有现成的 标准的。要是你有相关的资料麻烦你推荐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还想象不出什么样,是移动面?在200*200面上有没有其他物质?金属是平面还是不规则物体?导磁金属?........
问题有点难,照相恐怕也难完成(如何分辨金属非金属?)
200*200的是固定面,生产线上的产品流动到这个200*200MM的平面上我就要提取一个信号,产品是不规则的,产品就是普通的五金件。

网友E:
你的产品如何进入200&200的区域,是否可以在进入的时候检测那样可以只需要检测外形用2个光纤交叉检测,是否可以试试

网友C:
大家都搞不清楚你在研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个玩意。
要知道,这个系统,我们这里这么多,只有你一个人见过。
做技术的,或者请别人做,最忌讳的应该就是这种模糊的一塌糊涂的问题。
问题,一定要尽你能力描述到最详细。描述的越详细,解决的更快。
看看你这个帖子,大家都在问你,怎么怎么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不了解。
另外:你用称重的方法,能做出来吗,30*40和20*60的金属块,完全一样的。
还有你在13楼所说的,产品形状是不规则的,和你最初发的帖子没有矛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产品如何进入200&200的区域,是否可以在进入的时候检测那样可以只需要检测外形用2个光纤交叉检测,是否可以试试

物体是从上往下掉在这个区域的。你说的光纤我没有试,但光电我试了,就是不稳定。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如果所有被测零件全是矩形,应该能够做,调整矩形的2个邻边方向就可以检测了。
要是出现三角形,或者多边形(N>=5),甚至带圆弧,等一系列不规则图形的话,估计要手工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搞不清楚你在研究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个玩意。
要知道,这个系统,我们这里这么多,只有你一个人见过。
做技术的,或者请别人做,最忌讳的应该就是这种模糊的一塌糊涂的问题。
问题,一定要尽你能力描述到最详细。描述的越详细,解决的更快。
看看你这个帖子,大家都在问你,怎么怎么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不了解。
另外:你用称重的方法,能做出来吗,30*40和20*60的金属块,完全一样的。
还有你在13楼所说的,产品形状是不规则的,和你最初发的帖子没有矛盾吗?
你说的是,我说的不清楚,导致很多疑问。不好意思。我说用称重的方法,按理论上来说是肯定可行的。在这里我想问你有些电子仓库的电子称有什么功能知道吗?你要是知道,那我的想法你肯定就不回否认。只是我想法中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模块罢了。
在此谢谢你的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有被测零件全是矩形,应该能够做,调整矩形的2个邻边方向就可以检测了。
要是出现三角形,或者多边形(N>=5),甚至带圆弧,等一系列不规则图形的话,估计要手工测量了。

我要的是在200*200范围内识别有没有产品,如果测出有,则要一个ON的开关量,来控制上一级不能在送产品,当拿走200*200范围能的产品后,上一级自动往下送产品。现在存在的问题是200*200范围的任意位置怎么找出开关量。不是测量~~

网友C:
只需要检测有没有零件进入?
只要一个光栅就好了。顺便问下,你那个系统有PLC吗。
光栅可以是+在入口、出口,或者200*200的平行面上,光栅安装高度<零件高度 就可以。

网友C:
这么一个开关量用光栅好像很浪费,考虑用磁感应开关,或者压力开关等试试,上面你说,零件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抓类似一个信号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检测有没有零件进入?
只要一个光栅就好了。顺便问下,你那个系统有PLC吗。
光栅可以是+在入口、出口,或者200*200的平行面上,光栅安装高度<零件高度 就可以。

有PLC,也有伺服 。用光栅问题是能解决,但存在问题,因为我流动的是不规则的五金件,在产品流动时很容易刮伤光栅装置。所以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个开关量用光栅好像很浪费,考虑用磁感应开关,或者压力开关等试试,上面你说,零件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抓类似一个信号应该没什么难度吧。
难度就在200*200的大范围。在任意的位置能找到是否有产品。

网友F: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所有被测零件全是矩形,应该能够做,调整矩形的2个邻边方向就可以检测了。
 要是出现三角形,或者多边形(N>=5),甚至带圆弧,等一系列不规则图形的话,估计要手工测量了。

我要的是在200*200范围内识别有没有产品,如果测出有,则要一个ON的开关量,来控制上一级不能在送产品,当拿走200*200范围能的产品后,上一级自动往下送产品。现在存在的问题是200*200范围的任意位置怎么找出开关量。不是测量~~
现在的问题是,1,投资控制在什么范围说一下,2,最好有个草图,大家知道你这设备的结构,也少走弯路,3,有以上两个条件,再根据你的描述,问题很快会解决的,

网友G:
把铁块运到指定地点在进行检测大小。

网友D:
哈哈 生产线上,对吧。
200*200的面上有没有问题,不限30*40或其他,也不限金属或非金属,对吧?(根据前述)
取件自动,人工?
自动,又有PLC,很简单。
人工,又有PLC,也不难,操作工艺变一下。

楼主:
先谢谢大家。 我的问题是200*200范围内有没有现有的东东能在任意位置检测出有没有40*30以上的金属。要是没有,用其他的方案我会自行解决。所以在这里要考虑的问题是上说的。

网友C:
搞了这么久,大家还是不知道什么状况。
是不是这样:从上面掉下来一个零件。
1、需要先确定是否有零件掉下来。
2、这个零件大小至少再30*40
如果满足这两个要求,发出一个ON信号。
说到底,还是要测量零件的尺寸。
要用最经济的方法测量零件的尺寸,肯定要先定位被测零件的边。不然只能用高智能的产品检测了。

楼主:
差不多是这意思。但不是测量零件的尺寸,只是识别有没有零件就可以。

网友D:
哈哈 思维已经乱了。

1.一会在一块面积是200*200mm范围内,任意位置检测出有无面积40*30mm大小的金属物质;-----用照相,难点任何确定是不是金属。

2.一会又不是测量零件的尺寸,只是识别有没有零件就可以;要的是在200*200范围内识别有没有产品,如果测出有,则要一个ON的开关量;------可用的方法很多

3.一会是难度就在200*200的大范围。在任意的位置能找到是否有产品。-------同上;电子秤同样可用。

4.我的问题是200*200范围内有没有现有的东东能在任意位置检测出有没有40*30以上的金属。----------世界难题。

谁明白了lz的要求,天才阿

网友H:
好像还是条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