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基于pb375a超低成本的u盘数据采集器设计
  引 言
  工业现场一般都需要数据采集器来完成各类数据采集任务。在很多实际应用中,往往要求数据采集器具有工作可靠、成
本低廉、操作简单、数据便于收集和计算机分析等特点。u盘作为新型移动存储设备,以体积小、速度高、抗震动、通用性强
的特点倍受青睐。如果能在嵌入式数据采集系统中实现usb主机功能,那么嵌入式数据采集器就能像pc机一样方便灵活地利用
u盘这类usb存储设备进行数据存储。本文以带有片上a/d转换器的c8051f340处理器和u盘读写芯片芯片pb375a为基础,设计
了一款可对100 khz以下的低频模拟信号进行10位深度采样的低成本数据采集器。该数据采集器具有usb主机功能,可将采集
的数据以fat32/fat16文件系统格式直接存储到普通u盘中。数据采集完毕后,用户可直接从采集器上取下u盘,利用计算机方
便地实现对采集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处理。
  下面分别介绍数据采集器系统方案设计和系统软硬件设计。
  1 系统方案设计
  系统方案如图1所示,系统主要由c8051f340单片机和u盘读写芯片芯片pb375a构成。被测信号首先通过调理电路的抗混叠
滤波和限幅处理,然后送给单片机片上a/d转换器进行采样,当采样数据达到512字节 后,单片机通过u盘读写芯片芯片
pb375a向u盘写入采样数据。采样数据在u盘中以fat32文件系统格式写入,并以文本文件形式保存。控制输入电路负责输入
用户指令,以控制a/d工作模式和改变采样频率。单片机实现u盘读写和fat32文件系统时,由于pb375a芯片将usb host和文
件系统集成到芯片内,所以无需去了解usb host和文件系统也可以很简单的实现u盘读写的功能。
  2 系统硬件设计
  由于c8051f340内部集成了高精度时钟源、电压调节器、a/d转换器以及用于a/d转换的参考电压源等丰富的片上外设,
因此对系统进行硬件设计时,无需再外扩上述电路,从而简化了系统硬件结构,提高了集成度和可靠性。
  如图2所示,电源模块生成的5 v电压一方面给u盘供电,一方面通过单片机的regin引脚输入到单片机的电压调节器,从
而使单片机自己生成工作所需的3 v电压,并可将生成的3 v电压通过vdd引脚输出给其他3v器件使用。单片机利用p21~p24通
用i/o引脚模拟4线spi实现与pb375a芯片的通信。这里需要注意 两点。第一,c8051f340是3 v低功耗单片机,pb375a的电平
也是3v系统,从而单片机与pb375a之间的电平是直接兼容的,由于u盘需要5v电源系统,因此需要5 v电源模块给u盘单独供
电。第二,图2所示的pb375a电路原理图并不完整,振荡器电路等附加电路没有全部画出,完整的电路可参考文献。被测信号
经过信号 调理电路后,通过单片机p25引脚进入单片机片上a/d转换器。为了使采集器能尽可能多地应用到不同采集领域,
采集器a/d转换的参考电压、转化启动时 钟、差分或单端采样选择、采样频率等参数设置均可根据图3所示的用户输入控制
电路灵活改变。在图3的8位拨位开关中,开关1设置是差分采样还是单端采样, 开关2设置a/d采样是使用内部还是外部参考
电压,开关3设置a/d采样是由单片机定时器启动还是由外部输入更新时钟启动,开关4~8设置采样频率。开关 4~8分别代
表10 ksps、20ksps、30 ksps、40 ksps、100 ksps,通过开关4~8的不同组合,可以实现以10 ksps为步进,10~200 ksps
采样频率的改变。例如,当8位拨位开关全部闭合时,意味着采样频率为200 ksps,且a/d转换采用单端采样方式,采样参考
电压需从系统外部输入到图2中的vref引脚,采样更新时钟需从系统外部输入到图2中的cnstr引 脚。另外,系统还设计了复
位按键以及用于下载程序代码和进行调试的10针下载调试接口电路,如图4所示。

  3 系统软件设计
  如图5所示,c8051f340单片机主程序需要首先完成单片机i/o引脚的设置与相关寄存器配置,然后读取p4口用户输入控
制指令,并根据用 户指令设置a/d转换器参数,接着初始化pb375a通信端口,进而初始化pb375a芯片。紧接着发送命令检查
u盘是否插入,以及插入的u盘是否准备就 绪。一旦u盘准备就绪,就在u盘新建文本文件格式的数据采集文件,然后打开文
件,并使文件指针指向文件尾部以方便后面写入采集数据。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就 可以启动a/d转换器。如果采样数据达到
u盘1个扇区512字节,那么就可以将采样数据一次性写入u盘的1个扇区中。这里需要注意一点。为了实现不间断实时采样,在
设计数据的采集和存储时采用了“乒乓制”,即在单片机开辟 了a、b两个512字节的ram存储区,而a、b两个存储区分别交替
完成存储采样数据和将采样数据搬移到u盘中的任务,相互独立工作,互不干扰,有效地解 决了存储数据与搬移数据可能出
现的冲突。第二,a/d转换器采集到的数据不是真实的电压值,而只是真实电压值与参考电压相比的相对值,因此为了今后
对采样 值分析方便,还需要计算出真实采样电压值,并将数字转换为字符后再存储到u盘采样数据文件中。
  c8051f340单片机通过pb375a访问u盘是系统软件的核心部分,在实现这部分功能的程序中可以参考深圳蓝色飞舞科技提
供的pb375a的u盘读写操作例程函数。这里以系统插入u盘,向u盘写入512字节数据,然后拔出的过程为例,简单介绍单片机
访问pb375a的程序流程。
1.    发送检测u盘是否存在命令,若u盘插入则返回00成功状态码;若不存在则返回u盘未连接状态码。
2.    打开文件,根据文件路径打开对于文件,若操作成功则会返回00成功状态码。
3.    定位文件到最后,发送0xff 0xff 0xff 0xff则表示指针指向文件最后。
4.    写入数据命令,若操作成功,返回00成功状态码
5.    关闭文件。
从而最终完成对u盘的访问。
pb375a作为一款优秀的单片机读写u盘方案芯片,集成usb host和文件系统,让您将您的系统增加u盘读写功能时无需了解底
层的usb host协议和文件系统,您需要做的只是发送几个简单的命令,对您的单片机的rom空间和ram都要求极小。
● 支持1.5mbps低速和12mbps 全速usb 通讯,兼容usb v2.0,外围元器件只需要晶体和电容。
● 支持usb-host 主机接口, 支持等效命令集的usb 存储设备(包括u 盘/usb 硬盘/usb 闪存盘/usb 读卡器)。
●检测usb 设备的连接和断开。
●支持sd 卡以及与其协议兼容的mmc 卡和tf 卡等。
● 内置fat16 和fat32 以及fat12 文件系统的管理固件,支持容量高达32gb 的u 盘和sd 卡。
● 提供文件管理功能:打开、新建或删除文件,定位文件位置。
● 提供文件读写功能:以字节为最小单位对多级子目录下的文件进行读写。
● 提供spi 设备接口,支持连接到单片机的spi 串行总线。
● 提供异步串口,支持连接到单片机的串行口。
●3.3v 电源电压以及3v 电源电压,支持低功耗模式。

  结语
  本文设计的数据采集器利 用高度集成的c8051f340处理器实现了数据a/d转换和系统控制,利用pb375a实现了采集器的
usb主机及文件系统功能,从而使采集的数据能以fat32文 件系统格式直接存储到u盘中。该采集器数据收集方便,便于计算
机分析,同时仅有c8051f340和pb375a两个主要器件,结构简单,工作稳定,只有名 片大小,成本不足45元(不包括u盘),已
成功应用于工业现场。

例程和详细资料下载:
http://www.daxia.com/bibis/upload/pb375a-sdk.67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