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在新闻上,看到广东某地一栋民用住宅楼整栋漏电,有电人现象(从中还电死了一个正在用电热水汽洗澡的),家用很多电线都烧坏:例如空调其他电器类,而且整栋住宅楼没有一家的漏电总开关跳闸,自行把自家的开关关了,灯管还在闪烁现象,用发光电笔探测墙壁,竟然发光。(以上为新闻资料)

     谁知道得更多有关资料,或者原因,多 多 交流。大家谈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昨晚听电视新闻说被电打死的还是一名老电工,在洗澡的时候被电死的,真是惨!

网友B:
这事发生有几天了,就在广州。不知怎么会造成楼整栋漏电

网友C:
应该是N线出问题

网友D:
没有人验收啊

网友E:
不会吧,一懂楼出问题,当初是怎么验收合格的呢?

楼主:
大家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真的很严重
三不管

网友F:
中性线断了,可能会发生以上故障。
但听说开关断开了以后,故障并未消除。又怎么解释?

网友G:
总开关前N线断开或与地线搭铁,接地与断裂后的N 线一并接入大楼总开关。并且总开关前无漏电保护装置。大致如此。这样单元内的漏电保护没有起作用。实际情况可以测量对地电阻.猜测一下。物业的电工水平整体都不甚高。我也曾干过10多年物业电工,感觉水平太凹。也没见国水平高的。。。

网友H:
等待结果。

网友I:
用电安全,很重要。最好还是用太阳能和煤气呵呵

楼主:
觉得9楼说得有点意思,
很多公司呀!!!!
很多公司,为了节省那么一点人工费,
请不起水平高的电工.太小看电这个东西咯
这个绝对是直接的原因,
或者跟本就不请电工,一个保安就搞掂.不出事才怪.只是迟早的问题.可能出事了几天都没人干活呢?(人工低啦)

网友J:
这边前二天下暴雨,打雷的时候居然把一个村子的近50%居民家的电器都给烧了;

楼主:
都很严重

网友K:
等待结果,这肯定是一次沉重的教训,从现实看,我发现很多家装时为了美观,都把浴室里的等电位联结点隐藏起来不用,根本没有让其发挥其功能。这也是可怕的。以前老师傅说保护接地是我们工作者的生命线的最后的保障,叮嘱我们在检修时必须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来对待,今天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L:
我昨天也看了,电司的是一个从事电工工作20多年的高级电工,他老婆立即关掉总电源都没有用,等120赶到已经晚了.可能是火线搭在了地上?!

网友M:
接地做什么去了?

网友B:
觉得主要是总开关不是漏电开关

网友N:
1.漏电后,总开关应该跳闸,现在没有跳。这是问题一。一是可能总开关没有漏电功能,二是总开关真正的接地线断了,不能形成回路,开关也不能跳闸。
2.每户都应该有漏电保护开关,现在也没有跳。这是问题二。一是每户总开关没有漏电功能,二是接地线与真正的地线断了。
3.整栋楼都漏电。这时可以断定接地线断了无疑。

网友O:
还没调查清楚吗

网友P:
我认为是零和地搭一起了.其中地线与接地体断开了.

网友Q:
在广东这不算什么,
广东还远不止这些

网友R:
昨天看到电视新闻里讲这件事的,看到其中有两户人家的空调电源线都烧掉了,很严重,而空调当时并未开,我分析,看烧的样子一定是当时有人用电焊机焊接,搭铁线没有直接接在工作上,而是借用接地线了,焊接电流通过了多家的多处接地线,所以空调电源线才烧掉了,而其它任何原因都不中足以解释空调电源线会烧成那个样子。整个楼带电的原因就在于穿在某根管子里的地线的绝缘层因焊接电流熔化了,由于其与火线穿在一根管里,使得火线的绝缘层也熔化了从而与地线连在一起,使地线带电,因而产生了悲剧。

网友R:
记者从住户口中得知,前天下午的4时许,该楼部分住户家的电器已出现异常。其中303、403住户家的空调竟然在没有开启的情况下发生自燃。403的住户周小姐告诉记者,自己家不但空调整个烧毁了,而且全屋的电线也多处烧坏,“当时空调是直接着起明火来,非常吓人”。采访中,该大楼多户居民表示,他们家的电器如热水器、电饭煲、消毒柜等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漏电现象,而且关了家里的电闸仍有电,“房间的灯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R:
看这照片,如果不是焊接搭铁不良造成的,还会有其它原因吗?

网友R:
照片
照片
这个下午的4时许就是焊接的时间,只要查一下当天下午的4时许,大楼有没有人在焊接就行了

网友R:
电视上有两家空调电源线都烧了,还有一家更严重,我看见了插头上接地的铜插片烧得最严重,因此认为是焊接搭铁不良惹的祸

楼主:
23楼的推测不能排除!!!!

楼主:
昨天看、在电视里听到说已经查明原因,但是又不说是 什么原因。我认为是变压器零线断开,之后与底线答接,而地线的 接地体又由于某原因(例如上楼说的焊接造成)都断开了,从而造成三相电源不平衡,某电器承受电压过高,所以烧毁;还有的关了电闸(没有断开家用地线)只是断开火,零两线。还有地线接通带电,所以还会存在家用电器的金属壳带电,存在漏电1!!!

网友S:
地线出了问题

网友R:
不要说空调未开,就是空调开了,而电压也很高.甚至因零线断了变成380V,也只有空调会坏,而空调插头线不会烧掉,因为不可能有这样大的电流,如果空调内部因高电压而断路,家里的保险丝或空气形状会跳开,但如果是焊接搭铁问题的话,因为电流通过的是地线,烧的就是地线,所以在地线没与火线或N线烧连来前保护不会动作.

网友T:
为什么会这样呢?漏电保护起为什么不动作?切断电源开关后为什么还是有电?........,我想:墙上的电肯定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器或是另外一相电.  对于家用电器易坏的问题,原因于零线.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零线上是不容许装熔断器的或断开.一旦断开或接触不良,中心点偏移而造成三相电电压分配不平衡.以致家用电器烧毁.

网友U:
说的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V:
我看新闻好像是地线带电了

网友W:
浴室里的等电位联结点,主要是什么作用啊~~~不了解,哪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X:
回36楼

主要起一个保护接地吧~

网友Y:
会不会是地悬空,地零混。加上总电源相零错了位................

网友Z:
这完全是电力部门考虑不周全,应付主要责任

网友AA:
前几天我们这烧了20几台电视机,都是在待机状态烧的,原因是变压器N线断。同楼主的现象应该一样。

网友AB:
地线问题

网友AC:
8楼说话注意 。我就是物业的电工。高级技师。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AC:
应该是零线悬空引起的,同时等电位线或地线与相线短路引起的

网友AD:
搞不清开关为什么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