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大家好,新邮购的富士公司的IPM模块,型号是7MBP25RA120,到手的时候却发现控制引脚排针两旁的支柱脚变形了(可能是运输过程中受到外力的作用吧),见图,图中左边的那个支柱脚歪了,紧靠这个支柱脚的第一个控制脚也有一点歪了,图中看不出来,我在实际中却看的比较清楚。
   请问各位高手,这会不会已经影响IPM内部的连接线路和接触。我一直不敢用。
   图在下面回复中。

楼主:
图补发上来

楼主:
怎么没人给点意见

网友A:
用工具将其引脚、支柱矫正。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B:
支柱歪了,引脚好像还好,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不是用过这种模块
富士公司的说明书上说,引脚变形的话可能会影响引脚与内部电路的接触甚至电路工作失常。不知道您在实际应用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主要是定位问题,如果支柱调整正确,不影响定位就可以了。怎么还这么嘀咕呢?搞好了试试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一般不会有问题的,这个很贵吧

网友E:
没什么问题,用吧

网友F:
楼上说得对,把它矫正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你图纸,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G(2015-06-17):
富士的说明书说的很清楚啊,引脚歪斜的话用的不可以,如果歪了把它掰正OK了

网友H:
没事儿!用平口钳或者镊子矫正下就OK了。那个柱子是对孔用的。

网友I:
这种塑胶封死的问题不大

网友J:
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