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请问大家,ABB变频器目前哪个系列能够做到频率命令最小变化精度为0.001HZ的,我使用台达的变频器目前都是频率命令以0.01HZ变化的,但是觉得频率命令以0.001HZ变化能够涵盖更多的频率范围,所以想问问ABB的有没有这类型号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
不清楚用变频器精确到0.001HZ有什么意义?
最后的输出能精确到这个程序吧?

网友B:
觉得精确到0.001HZ没必要

网友C:
如果不是精确的定位,转速给定这么高的精度(分辨率)确实没必要。

网友D:
如果要转速精度比较高的话,西门子的变频器号称是世界上精度最高的,但是实际应用肯定没有那么高的精度的。ABB的ACS800变频器加编码器对于速度的响应也不错,但是应用中实际转速与给定转速始终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我们使用的设备在600KW左右,用ACS800变频器在使用中会有大约1rpm左右的转速波动,应当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E:
好像没有这么小的吧

网友F:
好象富士可以达到啊

楼主:
调查清楚了,呵呵,ABB没有能达到这么高精度的了!
谢谢各位了,大家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