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型号

楼主(2009-08-17):
请问两台11KW*2的电机需要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两台7.5KW*2的电机需要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呢

网友A:
呵呵;
首先你要选变频器的品牌及系列;
如果你原来用一个变频器带一个电机,那么就用同系列的,11KW*2需要30KW的变频器;
7.5KW*2至少需要18。5KW;

楼主:
我这儿是一个变频器带动两个电机,请问什么牌子的性价比要好呢

网友A:
呵呵;
至于品牌,还是你自己选吧;

网友B:
牌子?看你出什么价位咯,西门子.,KEB,SEW,安川,这些我们公司经常用感觉都不错啊

网友C:
如果就只要一般的调速,用国产的也可以

网友D:
并联驱动,采用标量控制模式即可。什么牌子的都无所谓了。推荐主流品牌的主流系列。所谓主流,就国内外的名牌产品,所谓主流系列,就是该品牌下销量最大的哪种类型。^_^

就像你给自己选择一辆汽车一样。根据自己的消费能力,选择最合适你的变频器。

网友E:
一台37kw的电机选多大的变频器

网友A:
呵呵;根据你的负载情况;
不是特别重的负载用进口的同功率的就可以了,国产的最好放大一级;

网友F:
关键是你的两台电机是不是同时启动啊?

网友G:
最好是变频器比电机的容量大一个级别

网友H:
韩国LG品牌的性价比不错 你用的话 可以考虑下

河南广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LS变频器 PLC人机界面 低压电器
QQ1164417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