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 本文转载自传奇商务在线(www.021le.com))

  随着夏季的来临,环境温度不断升高,高压变频器在现场运行的故障率明显上升。通过我们对现场反馈问题的统计,很多问题都与环境温度偏高、维护不当有很大关系。为了保证变频器能够在高温炎热的夏季稳定运行,减少因维护不当造成的意外停机,我们根据多年的维护经验,整理了这份文档,供用户参考。

  变频器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大量研究表明,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变频器使用寿命将减半。此外,变频器运行情况是否良好,与环境清洁程度也有很大关系。夏季是变频器故障的多发期,只有通过良好的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够减少设备故障的产生,请用户务必注意。

  在夏季高压变频器维护时,应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路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

一、日常巡检需要注意事项

  1、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人机界面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2、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3、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4、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5、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6、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7、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8、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散热设备(空调、通风扇等)能够正常运转。

二.变频器停机后需要维护的项目

  1、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变频器柜内外,保证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埃。

  2、检查变频室的通风、照明设备,确保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3、检查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4、检查变频器柜内所有接地应可靠,接地点无生锈。

  5、每隔半年(内)应再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各连接螺母。

  6、变频器长时间停机后恢复运行,应测量变频器(包括移相变压器、旁通柜主回路)绝缘,应当使用2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合格后,才能启动变频器。

  7、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是否有异常的放电痕迹,是否有怪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8、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特别是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连接线的连接正确、可靠,防止“反送电”事故的发生。

网友A:
没用过高压变频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