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541909o1p2.html
这是视频链接,欢迎大家讨论包装行业的机器人,我主要调试过ABB和不二机器人

网友A:
看起来很先进的,不知是怎样去找小包的,排的都是不规则的呀

楼主:
这个机器人好像是用视觉检测系统,这也是此机器人的难点

网友B:
没有听说过
我见过OMRON做的类似的包装机

网友C:
好像有,我在华南展会上见过。这种设备主要在视觉控制部分。

网友D:
这种关节式的机器人,接触很少,但是相比于汽车行业焊接机器人他又简单很多,可以用专用的视觉检测系统,检测中某一区域内的袋的位置,然后再控制机器人去精确地抓取。软件编程会很麻烦,对运动控制器的要求会比较高,系统响应速度高。

网友E:
发现了,落伍的太多了,得赶紧向各位学习.

网友F(2010-05-23):
这个应用比较典型的。有几个难点
1、视觉系统需要辨不停的进入和流出的工件个数、位置,并算出相应的data sheet给机器人。
2、机器人类型为scara,对吸盘的要求比较高,因为要躲避干涉的物件。
3、机器人需要有Tracking的功能,可以跟随流水线一起随动并且在适当的时候抓取适当的工件。
4、机器人需要有柔性过弯的功能,否则不停的启停对电机是个很大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