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向各位老师请教单相电能表能否连接电流互感器?能的话请给出接线图,还有是什么型号的电能表?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A:
可以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具体选型要看你需要多大的表,和多大的互感器~!接线一般电表的接线端子盖上有图~!

网友C:
单相电度表,一般家用选3~12A-标称3A,4倍的过载能力;工业用的电度表,100A以下都有直读表,所以超过100A才配电流互感器,表也用3~12A的配100(或其它规格)/5A的电流互感器,倍率为20(或其它规格/5)。接线图在接线柱那个位置的盖子上有。

网友D:
当然可以连电流互感器啦,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的两根线接在电度表用来计量电流的两个接线柱上,在电度表内部,这两个接线柱之间的电阻应该很小很小(我没亲手测过,不可迷信)。

网友D:
差点忘了最重要一点: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的一端必须接地。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