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9-08-17):
如何保存高速计数器的值  是在掉电的情况下重启PLC还能保持?有没有专用的V存储器?或者外插存储卡?

楼主:
设置系统块掉电保持时可以任意设置么?

网友A:
要是三菱的PLC,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B:
你可以设定V区为掉电保持区来使用MOV指令进行你当前值的保存。

如果使用存储卡的话,那么请注意你写入存储卡的时间间隔,否则频繁的写存储卡的话很快要报废。

至于三菱,和西门子也差不多。

楼主:
谢谢你
我用cpu226 输入接4个编码器 定义4个高速计数器HC0 HC1 HC2 HC4 MOV到 VD0  VD4 VD8 VD12系统块设置  vd0 -vd200 都是掉电保持 但是停电后 数值依然清零啊?怎么解决?

网友C:
CPU226 掉电保持有RAM及EEPROM,其中RAM是用电容保持的,正常情况下可以保存一周的时间,加电池可以延长到200天左右;

EEPROM的注意是有写入次数限定的;

楼主:
谢谢你
我知道可以保持 变量 计数器 定时器都可以设定保持  但是我高速计数器HC1 当前值MOV到VD0 里边 停电再送就清零了 可能是初始化 SM0.1调用高速计数器 SBR0的缘故么?

楼主:
在调用高速计数器时 把计数器初始值设为变量VD0  是不是就能够实时保存当前值?

网友D:
用电池卡,就和三菱的一样了

楼主:
谢谢大家出主意, 问题是程序的事  。HC1当前值MOV到VD0 里  ,此时应该在高速计数器初始化程序中把VD0 MOV 到SMD48里 ,控制位设置成更新初始值,就可以达到保存HC1当前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