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7):
今天第一次接触伺服,对伺服控制器上的I0接线电缆接头充满困惑,不知该接头上的线是厂家做好了的还是要自己做,如果要 自己做,又不知接头上的各个端脚各表示什么功用,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通常伺服接头是可以配的,但接线就要自已接了,各个端脚的定义这在伺服的手册中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B:
呵呵;编码器的连线直接配现成的;
其它接口用专用的插头引出来,根据说明及需要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