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永宏PLC

楼主(2009-08-17):
搞了好几天,今天终于用永宏的PLC把手头上的一台机给整出来了。那个累啊,真的叫累。
  (1)优点:对于懒人来说,编写简单轴类,永宏的确是一款不错的选择,简单,几个表格就搞定。这是唯一优点。
 (2)难点:电子表格写好后不定能写入PLC,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PLC好象不能完全清除历史文件或者是完全覆盖,老是出错,或者是不按程序思路来走。
 (3)用过的寄存器最好不要重复,用过一次后再删除也是不好用,也就是相当于不能更新或者覆盖。
 (4)扫描周期不一定能执行,所以在使用微分指令时,要千万小心。微分一定要在下一步执行,这在其它PLC里面也是有不能执行的现象,但没有永宏的这么严重。
  (5)I O 口分配时,不用脉冲的输出口千万不要写成脉冲口,否则作为一般输出会不能执行。
  暂时就列这么多了,还有好多,后面再说了。

网友A:
表格定位现在PLC好多都增加上这功能了,三菱的FX3U/FX3G现在有这功能
寄存器用过后再清除或是格式化也不能清除吗

网友B:
现在新型的PLC好多都对定位功能的指令加强了;

网友C:
以前用过,觉得不怎样样,一直没用了。

网友D:
谢谢吴工分享经验。建议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用过后再清除或是格式化也不能清除吗
完全清除好象是不行,如果不换寄存器根本运行不了。重新输入也是一样,换个地址就好了。
  1.比较指令不是很好用,可能会有比较不成功现象发生。
  2.输出分支不要太多,多了也可能运行不起来。最好是一步一步的写。
 3. 轴类表格的结束方式太多了,每种结束方式的运行速度和方式不一样。
 4. 最好是不要从PLC上传,因为上传的文件你也用不了,就象不能反编译一样。
  用。
  5.用惯了三菱PLC的,可能一下编不了永宏。给思维转的不是一个小弯,而是一个大弯。

网友E:
呵呵,这样看来永宏的还不如国产信捷

网友F:
永宏是给对成本有要求的老板使用的 ,所以一点小的结构瑕疵也可以被理解。

时常会有寄存器冲突的问题,不过在你每次下载前记得清除一下寄存器就可以解决。

其最大的卖点仅仅是通讯方面的便捷性以及高速输入,高速输出上的优势,是简单的多轴控制的解决方案,特别是Modbus通讯上会非常便捷。

另外,保密性也不错,特别是与他人做OEM时,可以使用专属的ID,即使业主从其他经销商那里拿同型号PLC,也不能运行。

不适合做200点以上的系统,所以永宏只能用在小点数,多轴顺序动作的场合。不过其PLC的附属模块也是可以的,比如语音和数码显示,依靠这个,你可以搭建一个语音显示单元。

对其圆弧插补的研发动作缓慢表示一下愤怒,不过很多问题可以靠刷新一下PLC的OS来解决。

网友G:
永宏PLC一直没有用过,以前浙江一个小厂是生产空压机的,他们用的是永宏PLC,就是不知道用的怎么样。

网友H:
谢谢分享,写的很详细

楼主:
还有另一个问题,我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同样的命令格式,走同一个数据。但是在运行过程中,自动状态下可以,手动状态下不行。我现在没办法, 只好取消这个功能。

楼主(2009-09-17):
真想把手上的几台永宏PLC砸了,真的太垃圾。越用越不好用,程序根本没办法修改,只要有修改就怎么也不是那回事了。乱七八糟跑。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