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8):
我有一台定型机西门子plc。台湾产触摸屏。富士变频器是用通讯控制同步。现在有一个电机启动的时候慢一点。我修改了加速时间再重新启动会上回到原来的加速时间。请问高手是不是加减时间是由通讯控制的

楼主:
有一台定型机西门子plc。台湾产触摸屏。富士变频器是用通讯控制同步。现在有一个电机启动的时候慢一点。我修改了加速时间再重新启动还是回到原来的加速时间。请问高手是不是加减时间是由通讯控制的

网友A:
呵呵;
一般通讯只控制启动及频率,不会改变加减速时间;
不过是可以通过通讯功能修改的;

网友B:
因为你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PLC给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