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

楼主(2009-08-18):
问频率为50电压380V与频率为60电压为315V这两种电机有怎样的区别!对电圈的匝数有没有影响,能不能互用.

网友A:
不一样
怎么能用 啊

网友B:
应该是不能互用

网友C:
估计不行,高压能换成低压,高频能换成低频。反过来不行。

网友D:
互用是不能用,你这个是小日本电机吧。买个变频调压器装装就行了。

网友E:
电压相差比较大,不要相互替换;

网友C:
我想,用380V,50HZ的电源接到这个电机上可能会使这个电机的铁芯达到磁饱和,而且是超饱和,电机的运行可能会有异常现象,电流可能会很大。对电机的损伤会很大,甚至烧毁电机。

网友F:
个人认为不行,具体的原理性的东西,说不清楚,请咨询一下电机厂。

网友G:
不行,因频率不同,转速也不同。

网友H:
不行,中国供电用得都是5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