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9-08-18):
请教:现在设备使用的FP-XC60PLC 出现问题,用什么编程电缆和软件?(现在有USB-FPI+电缆一根不知能否使用).谢谢!

网友A:
USB-FPI+??
PPI是SIEMENS的,怎么用?
FPX带有USB接口;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这个电缆是买过来的,型号没抄错,并且上面注明用于"NATIONAL  FP1 PLC ".我再看一下

网友B:
楼上的是广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这个电缆是买过来的,型号没抄错,并且上面注明用于"NATIONAL  FP1 PLC ".我再看一下


呵呵;FP1的电缆与FP-X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只能重新换FP-X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