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

楼主(2009-08-18):
我公司有台水泵1.5kw的,3.4A电流,运转时电流有3.6A,运转一段时间就烧了,三相电压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比额定大,电机发热温度升高绝缘下降相间或相地短路

网友B:
是长时间超负荷的结果

网友C:
应该是过载了

网友D:
说的太不详细了

网友E:
说得太不详细了。不过有点可以肯定,烧毁的原因肯定是电流过大,不一定是你测量时的3.6A,烧毁时的电流是多少,估计你也不知道吧。
你可以可能通过一些珠丝马迹找到电流大的原因,比如,烧毁后电机温度有多高,盘车会不会很重,热继整定值是多少,等等。

网友F:
也有可能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G:
长时间超负荷

网友H:
测量时电流就比额定电流大,这就不正常了;

网友I:
过流发热了

网友J:
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线圈过热烧毁,多半是负载过重.

网友K:
工作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线圈过热烧毁,你可以考虑电机有没有修过,如果修过,你就要考虑电机的基本数据已经改变,如果没有修过那就是说明你的电机过载

网友L:
5楼说的好

网友G:
3.4A到3.6A按道理不应烧掉,电机线圈可能受潮。

网友M:
估计是水泵卡住或是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N:
线圈局部绕组绝缘击穿短路

网友O:
这是多种原因啊,上面说的都对

网友P(2009-09-23):
3.4A电流,运转时电流有3.6A是哪里看出来的?过流太久了电机热积累很多温度升高就会烧毁。

网友Q:
什么原因烧掉的,要拆开检查才知道的,有没有堵住,叶轮是否灵活,线圈烧的是局部,还是全部,还是少的两相,水泵有没有进水,一般水泵的电流时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3.6A有点过载,过载烧的一般会全部烧毁的,找个维修电机的师傅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R:
水泵的扬程选大了,所以超流,建议将叶轮车小1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