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8):
  随着家用电器的发展与普及,家庭用电量迅速增加,为了保障家庭安全用电,消费者在选购、使用电线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电线表面标志

   根据国家标准规定,电线表面应有制造厂名、产品型号和额定电压的连续标志。这有利于在电线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时能及时找到制造厂,消费者在选购电线时务必注意这一点。

   同时消费者在选购电线时应注意合格证上标明的制造厂名、产品型号、额定电压与电线表面的印刷标志是否一致,防止冒牌产品。

   二、电线外观

   消费者在选购电线时应注意电线的外观应光滑平整,绝缘和护套层无损坏,标志印字清晰,手模电线时无油腻感。从电线的横截面看,电线的整个圆周上绝缘或护套的厚度应均匀,不应偏芯,绝缘或护套应有一定的厚度。

   三、导体线径

   消费者在选购电线时应注意导体线径是否与合格证上明示的截面相符,若导体截面偏小,容易使电线发热引起短路。建议家庭照明线路用电线采用1.5平方毫米及以上规格;空调、微波炉等用功率较大的家用电器应采用2.5平方毫米及以上规格的电线。

   四、规范使用

   应规范布线,固定线路最好采用BV单芯线穿管子,注意在布线时不要碰坏电线,在房间装潢时不要碰坏电线;在一路线里中间不要接头;电线接入电器箱(盒)时不要碰线;另外用电量较大的家用电器如空调等应单独一路电线供电;弱电、强电用的电线最好保持一定距离。

网友A:
线径的选择应根据功率大小,但是护套线最小不能小于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