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8):
伺服想精确的回原点,用伺服的Z相脉冲怎么来实现?伺服电机转动一圈,输出一个Z相脉冲信号。假设伺服电机第一次找原点,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正好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18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碰到近点信号后减速转动180度后输出Z相脉冲使伺服停止转动,比如这就是第一次回原点。假设伺服电机第2次找原点时,碰到近点信号时,编码器码盘离Z相脉冲刻线还有200度,那么伺服电机会减速转动200度后输出一个Z相脉冲停止。这样的话第一次回原点和第二次回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啊。
实际伺服系统中怎么用这个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定位呢?
大家在实际的伺服控制中都是怎么做原点控制的?

楼主:
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在伺服运行系统中如果出现误差,当伺服碰到近点信号时,码盘的Z相刻线离检测管的位置不一样,那么伺服肯定会转动不同的角度后停下了,那么这2次原点的位置就不一样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大家能详细的讲解一下,如何用近点信号+Z相脉冲来实现原点控制呢?希望大家给我个例子说明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误差是不可以避免的,只是尽量减少
每种控制器都提供对应的原点回归方式的,简单的都可以不用Z信号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原点回归并没有什么误差,出现的误差是近点信号反应时间的误差,所以出现了150和90的情况,但电机在这一圈之内Z信号出现的位置并没有改变,所以原点回归的位置时一致的。这也是Z信号存在的理由。

网友C:
理论上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从一个点,转多少圈后,反回来转,还会回到相同点的

网友D:
楼主在论坛里发了好几个同样的问题帖子,看来确实挺着急。从一开始我就关注这个问题。
首先伺服驱动器和电机只能构成一个半闭环的控制,要实现精确回原点,一种办法可以采用光栅尺反馈,光栅尺上有绝对零点。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带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4096*4096圈,当前的位置信息都以二进制或格雷码形式反馈,位置都是唯一的,设定原点位置就可以做到。
Z相脉冲的作用只是计数。楼主使用的是带增量式编码器的伺服电机,通过记Z相脉冲的个数就可以计算伺服电机走过的圈数,再得出工件移动的位置,但这个位置是相对于零点的位置,这种电机每次开机后要寻零。Z相脉冲并不能起到找原点的作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机器安装好了之后,每一个Z脉冲的位置是定死的了,不会像你想像的那样,呵呵,

网友B:
光栅尺!!!银子多啊!!!这个咚咚是很精密,但是太贵了,如果定位精度不是纳米级的话,我看这个就不需要了吧。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控制器。  Z信号的脉冲宽度很窄,电机转速很快的话,有可能检不出来,我看楼主的问题可能在这儿。

网友F:
我觉的根本就不存在楼主说的那种问题!怎么可能再两次回原点的过程中不能回到一个位置,感觉楼主是在那里凭空想象了一下然后问出这个问题.电机编码器Z相信号可以用来做为原点信号的!这个我公司以前都做过的!只不过在读取Z相信号的时候电机转速一定不能过快!

网友E:
上楼说的很对,所以一般来说,找OPR是有二种速度的,第二种速度是很慢的,

网友G:
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H(2009-09-23):
楼主说的情况是存在的,这种原点方式最大误差可以有电机一圈。现实中我是遇到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从一个点,转多少圈后,反回来转,还会回到相同点的
朋友,你根本没有回答楼主的困惑哦

网友E:
楼主去做一下实验,就明白了,

网友I:
具体问题,仔细分析。

网友J:
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吗?
我前些日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是理解误区,一旦机械位置安装好了,伺服的Z相就不会变了,只是近原点确定了应该停止在那一圈的Z相,回原点的爬行速度要慢,否则可能检不出来

网友K(2009-11-13):
一般来说,假如DOG信号误差不超过1圈的话,是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的.
因为电机上的Z相脉冲是一个物理上的实体,在同1圈里其位置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只要是同一个Z相脉冲,那么其位置肯定是一样的.
    出现误差的话要从电机后面的机械机构去找原因.看是否有打滑,超载现象发生.

网友L:
楼上正解,Z向零脉冲是电机上固定的一个点,电机安装好后,这个点就不会变了。如果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就要从机械上找原因了,比如连轴器的松动。至于有时候会出现两次回零差一圈或一个螺距,可能是由于脱离零点开关的时刻正好与Z向脉冲重合(太接近),调整一下零点开关的位置即可解决。

网友M(2010-03-08):
用丝杠是否可以避免这现象。

网友N(2015-07-18):
各位大侠讲的好给力,最近在学习伺服,看了大侠的讨论顿悟了许多!

网友O:
高精度回原点方式:原点接近+Z相脉冲+定位完成

网友P(2015-12-15):
哈哈哈很开心向前辈学习

网友Q:
看各位的讨论学到不少东西
自己没用过私服,实验过一个编码器,总感觉Z相没什么用!现在明白了不少

网友R:
感觉6楼说得不错

网友S(2018-08-15):
我觉得楼主说的是涉及到了机械精度的问题了。确实是,如果机床丝杠以及导轨存在误差,每次触碰到近零开关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担心的问题所在。
我个人觉得,首先,要想保证精度,丝杠、导轨等精度必须要保证,否则即使回零再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次,由于回零位置每次都在那个区域内,那个区域的丝杠、导轨在安装完毕后就已经定死,不会因为全程运动误差太多(如果差太多,这台机床就不能用了),并且每次回零的姿态(方向,速度等)基本相差不大,所以机械上的回程间隙,加工误差等其实每次是一样,所以说这种回零方式精度应该是可以满足使用要求的,至少这个精度会比机床加工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