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电机。

楼主(2009-08-18):
今天看到一台这样的电动机,名字是电容运转式电动机,单相的。单相相电机不是要一个启动电容就够了吗,据这个名字理解运行绕组上也串上了电容。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的单相动机有什么不同吗?请知道的给说说,大家学习学习。谢谢啦!!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跟单相单电容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提供个相位差(两电容容量是不一样的有大小分)。
改良起动特性及运行特性吧!

网友B:
它的名称应是:单相电容式起动运行电动机。

网友C:
电容启动的有较大的启动转矩,但启动电流也大

网友D:
应该是一个是启动电容,而另一个在运行电容,
这种运行方式具有良好的运行性能

网友E:
改善启动性能吗?

网友F:
启动+运行两个电容

网友C:
既然是电容运行的应该就不要启动电容了

网友G:
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H:
第一次看到

网友I:
两个电容的,这样的不少呀,但是我看你这个功率不小,像这么大功率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J:
一个启动,一个运行用的

网友K:
双电容式的电机,我用过,不过好象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力矩比较大

网友L:
晕这个电机还是第一次看到?
小型的木工刨床全都是啊 启动电容是增大启动转据的 串连离心开关一般容量不会超过200UF

网友M:
很普通的单电容启动,和电容运行电机

网友N:
学习了,以前只见过一个电容的。

网友O:
这样的电机第一次见到,看看大家的分析,学习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小型的木工刨床全都是啊 启动电容是增大启动转据的 串连离心开关一般容量不会超过200UF
是的,增加启动转矩的单相电机!

网友Q:
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网友R:
一个是启动电容,启动后离心开关断开电容,而另一个是运行电容

网友S:
看过了,见识了

网友T:
第一次看到,见识一下

网友U:
做木工的机器上有的,倒,没见过嘛,老早见过了,没什么希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