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8):
我们水泥厂尾排风机,是高压710KW/10KV,采用的是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电阻启动,电阻不参与调速,我想知道为什么不采用普通的异步电动机,加液阻软启动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投资可能还相对少

网友A:
应该是考虑成本吧

网友B: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启动力矩大,电阻串在转子里启动特性较软。加液阻软启动也用在转子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而且价格不菲。

网友C:
采用大型绕线转子电机的主要特点是其启动时对电网冲击较小,启动特性较好,可以做到在很低的转速下就有相当于没串电阻转速很高时的转矩,实际上串上电阻后它的最大转矩和没串电阻时比起来没有变化。

网友D:
可以用高压变频器。

楼主:
采用普通异步电动机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E:
这么大的功率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采用大型绕线转子电机的主要特点是其启动时对电网冲击较小,启动特性较好,可以做到在很低的转速下就有相当于没串电阻转速很高时的转矩,实际上串上电阻后它的最大转矩和没串电阻时比起来没有变化。

总结较全面,支持:启动特性较好--对电网冲击较小、启动平滑、启动转矩大。

网友G(2009-12-29):
使用绕线电机转子回路串电阻不但能降低电机电流,还能提高电机的启动转矩,缩短电机启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