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实用函数集

楼主(2009-08-18):
time
返回系统时钟的当前时间。
date
返回系统时钟的当前日期。
now
返回代表当前日期和时间的编码值。该函数经常用作其它系统时钟函数的参数。
hour(time)
返回指定时间的小时部分(0到23)。
minute(time)
返回指定时间的分钟部分(0到59)。
second(time)
返回指定时间的秒部分(0到59)。
day(date)
返回月份中的日期数(1到31)。
month(date)
返回日期中的月份(1到12)。
year(date)
返回日期中的年度。
weekday(date)
返回日期中代表一周中的星期几。

abs(n)
返回n的绝对值。
atn(n)
返回n的反正切值,以弧度为单位。
cos(n)
返回n的余弦值,以弧度为单位。
exp(n)
返回e的n次方。
rnd(n)
产生0到1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sgn(n)
n小于0时返回-1,n等于0时返回0,n大于0时返回1。
sin(n)
返回n的正弦值,以弧度为单位。
sqr(n)
返回n的平方根。
str(n)
把数值值转换成字符串。
tan(n)
返回n的正切值,以弧度为单位。
val(n)
把字符串转换为数值值。
int(n)
返回数字的整数部分。8.4-->9
fix(n)
返回数字的整数部分。8.4-->8
以上函数在vb6和vbscript中都适用,在。net里面要在前面加上相应的命名空间,如system.math.cos(),microsoft.visualbasic.hour()。

数据类型转换函数:
转换函数
将表达式转换成
cbool
boolean
cbyte
byte
ccur
currency 只在vb7.0以下有效
cdate
date
cdbl
double
cint
integer
clng
long
csng
single
cstr
string
cvar
variant ‘只在vb7.0以下有效
cverr
error 只在vb7.0以下有效
若想了解visual basic正在使用哪种变量类型,可使用 vartype 函数。

字符串处理函数
关键字
说明
示例
ucase
将字符串中的字母改为大写
ucase(kim)返回kim
lcase
将字符串中的字母改为小写
lcase(kim)返回kim
len
确定字符串的长度(以字符为单位)
len(mississ)返回7
right
返回字符串右部指定个数的字符
right(budapest,3)返回pes
left
返回字符串左部指定个数的字符
left(budapest,4)返回buda
mid
从某一指定起始点开始返回字符串中指定个数的字符
mid(sommers, 4, 3) 返回mer
instr
从一个较大字符串中查找另一个字符
start% = instr(bob,bobby)start%变量返回值1
string
重复指定字符串中的字符,返回新的字符串
string(8, *)返回********
asc
返回指定字母的ascii代码
asc(a)  返回65
chr
返回指定ascii代码对应的字符
chr(65) 返回a
xor
对两个数字执行“异或”操作,其返回值可用来对文本进行加密、***
65 xor 50  返回115    115 xor 50  返回65
注意:right和left在.net中使用时前面要加命名空间microsoft.visualbasic;string在.net中无效。

注册表读写函数:
getsetting
检索注册表设置值
savesetting
保存或创建注册表设置值
getallsettings
返回一个包含多项注册表设置值的数组
deletesetting
删除注册表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