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

楼主(2009-08-18):
有没有修空调的高手?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你家空调坏了。

网友C:
是学还是修.

网友D:
说出你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E:
我想学,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指导吗

网友D:
收氟,排空,加氟,的步骤:
     加氟管里的空气排除:把氟瓶打开一点,让氟瓶里面,氟的气体慢慢出来,大概5秒种。然后把氟管快速的连接在空调的加氟口上,要拧紧,这样氟管的空气就出来了,流到空调里的就是氟了。(排空时候氟瓶不要开的太大,出气就成,加氟时开到最大)

    收氟的步骤:
     一。制冷状态下:把室外机两个连接管阀门的盖子,用扳手打开。用5个的六角扳手,放进细的(高压阀)阀口,把阀门迅速关上,约20秒之后在把粗的阀门(低压)关上,然后关机,断电。这样氟就收到外机了。这样就可以拆机了。

     二。安装的时候还有开阀门排空:具体如下: 把内外机固定好之后:
       1.把空调连接好,主要是把内外机连接管都紧好,注意一定接好,以防制冷剂泄露。
      2.用内六角开关打到自动档空调就正常工作打开高压阀门(细管阀门),在用六角顶住加氟口顶针(加氟口在低压上),使里面的气体跑出来,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以免雪种跑的太多。这样就可以使管路里面的空气放出来。
      3.然后把高低压的阀门都打开,接上内外机的电源线就可以了。
注意:连接管是铜的,不能盘成死弯,否则就会影响制冷剂的流动,造成不能制冷和制热。
拆的时候要先收氟,否则就会造成氟的泄露。

      加氟的步骤:
     让空调运行,在制冷的状态下加氟。
     制热的状态下需将四通阀的电线拔下;让空调呈制冷状态运行。 加氟口在粗管上面,也就是低压。 将铜帽用扳手拧下,将氟管连接上,在把氟瓶打开,这样氟就进入空调的系统里了,制冷状态下加满4MPa就可以了。俗话说加4个压。 整个操作都是在空调的运行状态中进行的。

网友F:
师傅们说说空调换了个压缩机装好以后怎么排空气、也就是说内外机都没有氟的情况下、、、谢谢啦

网友G:
7楼说的应是0.4MPa,再是空调的吸气压力不是固定的,不同功率,温度吸气压力不同。

楼主:
我做电工的,刚考了制冷证不知道好不好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