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8):
工厂的FX1N坏了,买了个FX2N,传程序时显示工程格式不对,不知怎样转换,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    工程    里有  改变PLC类型

网友B:
首先是编程软件中可以改变PLC型号
但是FX1N和FX2N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指令不是完全都有的,要注意这里

网友C:
改变PLC类型。

网友D:
首先用的指令需要FX2N全部支持;
再转换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E:
是的,只要在属性中改变型号就可以啦

网友D:
呵呵;如果是程序中有FX1N专用的定位功能指令,而FX2N不支持的话,你只能改程序,或换回FX1N;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F:
先确认一下指令,再调型号

网友G:
1,确定指令.2,看寄存器区域.3,改变PLC类型.4,网络参数设定

网友D:
呵呵;其它的基本上都没有问题;FX2N比FX1N要强;
主要是检查有没有FX2N不支持的指令;
如果没有基本上代用不会有问题;

网友H:
用FX2N代换FX1N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前面所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